松下GT01人机编程线AFC8503串口接线图?

楼主(2010-01-24):
松下GT01人机编程线AFC8503的5针和9针串口接线图,HMI下载线能否从GT01旁边的8个接口与9PIN串口连接,用HMI数据传送?

网友A:
与电脑通讯用圆口RS232;
与PLC通讯用左侧的端子;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有与PLC通讯的数据线,而没有与与电脑通讯的5PIN插头。我的意思是问与电脑通讯能不能从与PLC通讯的那端共用端口?

网友A:
与FP0的电缆是一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是这样子的。
PLC是三菱FX1N64MR的,触摸屏是松下GT01,现在是有几台设备的触摸屏坏了,买新的回来想复制程序上去,却没有数据线。
现在的条件:PLC与PC机通讯电缆有,PLC与触摸屏通讯有电缆。却没GT01与PC机的。
问一下能不能自制,从旁边的[+,-,nc,sd,rdnc,nc,sg]这边接线连接电脑?
谁能发个图纸给我。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吧,楼主可以试一下,就接SD RD 和SG,曾经试过PLC的232板与电脑通讯时可以的

网友C(2010-04-24):
用鼠标线加9PIN头做一个就行啦.2-3,3-2,5-5(7-8短接 )GT-01说明书上有接线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