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指令

楼主(2010-01-24):
请问大家FX系列中的DEDIV是什么指令,与功能,谢谢

网友A:
DIV是除法
EDIV是浮点数除法
DEDIV是32的指令

网友B:
32位浮点除法;

网友C:
就是用来做小数的除法运算

网友D:
32位浮点除法,意思就是带小数点的除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IV是除法
EDIV是浮点数除法
DEDIV是32的指令
解释得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