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我就是其中的一位。(特别是用板载ITEL945系列显卡尤为常见,而现在大部分用宽屏19的就最易出现1440*900没有的故障)

很平常的一次系统重启后,系统突然提示:显示器分辨率不是最佳状态,请调整分辨率。这时打开设置选项,却突然发现常用的那种分辨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怎么设置,屏幕上的字总是模糊不清,郁闷。

重装显卡驱动、系统重启  无效;GHOST系统、重装系统  无效。到后来手动GHOST不小心把整个硬盘恢复到了刚购机时的分区状态,几千张照片灰飞烟灭,欲哭无泪。 后来用EasyRecovery Pro 6.12 忙乎了一个星期,居然只找回近1/4,再一次崩溃。

后来在各大论坛询问解决办法,无果,给出的结论就是板载显卡损坏,加装独立显卡才能解决。

偶尔听一朋友说用PowerStrip试一下,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次PowerStrip,安装、使用,调机,还是不行,摸索了两天,终于才弄懂这个软件的使用。

安装好软件后,在“开始”启动栏内点击“运行”--出现一个初始设置框,不要管他,直接“确定”,然后把随后出现的另一个对话框关掉,软件的运行图标就会出现在屏幕右下角,右键点击,拖到“设置”---“显示器设置”,就会出来一个设置对话框。点击对话框中右下方最长的一个白色设置条进入手动“设置选项”,到这里面可以设置任何我们需要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好后点击“应用”---“确定”保存后,然后打开桌面分辨率设置选项,看看久违的分辨率是不是出现了。

楼主:
不要怪我重复发帖,近来论坛的反应速度超慢

网友A:
论坛的反应速度超慢???应该是你发贴的速度太快了,两分多钟复制了三份,小心版主“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反应速度超慢???应该是你发贴的速度太快了,两分多钟复制了三份,小心版主“封”你。

不是我啊,点击发表后老是“晕”不回来,点击“刷新”,然后又提示说帖子没发表成功,要我点击重新发送后再刷新,所以一不小心就贴了3次。

我的浏览器是IE7版本,也不低呀,以前很快的,现在老打不开。别的网站没区别。

网友B:
那就是你的电脑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D:
我前段时间有个工控机,时间长不操作,屏幕会黑屏保护,但是,当你用的时候用手一点,结果画面图标变的超大,后来把显卡重新安装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