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我现在做一设备上下运动,100KG重物,带减速机50:1,用三菱PLC发脉冲,上下距离200MM到300MM,一分钟10到15次,在下运动中突然停止,产生很大抖动,我用的是10牛米的伺服,那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另怎样在短距用PLC缓慢启动停止。

网友A:
有没有算过扭矩,够不够力?

网友B:
1,逐渐降低位置环增益!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
3,将负载惯量的变化等级改大一级。
上面三点你挨个试!
4,如果有条件的话,加个配重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能降低负载对你机械的冲击!
5,换个大功率电机。
6,三菱PLC中设定发脉冲的加减速时间在寄存器D8148中,单位是ms。默认值是100m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逐渐降低位置环增益!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
3,将负载惯量的变化等级改大一级。
上面三点你挨个试!
4,如果有条件的话,加个配重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能降低负载对你机械的冲击!
5,换个大功率电机。
6,三菱PLC中设定发脉冲的加减速时间在寄存器D8148中,单位是ms。默认值是100ms

楼上说得有道理,可以试一试。支持一下

楼主:
我做的设备运动方式是曲轴运动。参数调了还有抖动,不过比原来强一些。

网友B:
5楼哥们  请教下  什么是曲轴运动?

网友D:
上下运动的时候,上的时候要的力要大很多,伺服有没有带制动。在下运动中突然停止,产生很大抖动。是不是重力MG产生了很大的力。楼主从这方面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E:
拆掉负载测试是否OK?
一分钟10到15次是单程还是双程?一分钟10到15次,距离200MM到300MM,速比50:1的话,感觉这伺服转速得很高?是用丝杆带的吗?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改成升高刚性参数试试。不解释。
“在下运动中突然停止”请问停止方式是怎样的,掉电停止,还是正常刹车停止。这和伺服放大器BRK接线端子,以及设定参数有关,会影响掉电停止时刹车动作。
“怎样在短距用PLC缓慢启动停止”:增加加减速时间常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掉负载测试是否OK?
一分钟10到15次是单程还是双程?一分钟10到15次,距离200MM到300MM,速比50:1的话,感觉这伺服转速得很高?是用丝杆带的吗?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改成升高刚性参数试试。不解释。
“在下运动中突然停止”请问停止方式是怎样的,掉电停止,还是正常刹车停止。这和伺服放大器BRK接线端子,以及设定参数有关,会影响掉电停止时刹车动作。
“怎样在短距用PLC缓慢启动停止”:增加加减速时间常数。
1,拆掉负载测试是否OK?----不知你测试的是什么?如果测试振动问题,个人觉得没必要,首先如果是丝杆或者是联轴器问题,那么在其运转过程就可以用耳朵判断,而如果卸了负载那么除非伺服增益调的很大或者刚性调到非常大,不然就不会有振动。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改成升高刚性参数试试。不解释。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解释?一个技术论坛,不解释很不方便他人啊!
而且改大刚性也有问题:刚性越大,则响应越快,振动越大。举个例子:马达离目标位置为100个脉冲,刚性越大,则增益越大,这就势必造成比例环节的增大,则马达在更短的时间内定位,导致马达定位过程中会冲过目标位置到达更远的距离,但是伺服又是一个动态响应的闭环系统,那么马达又将迅速回转找目标位置,一直反复。这就是为什么刚性越大振动越大的原因。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动态响应:伺服系统定位是一个动态的反复调校的过程,这是与步进系统的最根本区别,所以在印刷行业超高速反复运动中只会用步进而不能用伺服,因为相对于伺服可以说步进的定位不用花时间。
3,我个人认为掉电停止不会产生楼主描述的问题,因为如果掉电停止,电机都没电了,也抱闸了,他想抖都抖不起来,怎么可能有振动。
4,如果楼主是负载前端发生的振动,则可以开启抑制前端振动的振动抑制滤波器。效果很明显。

网友E:
9楼说的很在理。我错了。
企盼楼主问题解决以后,有一个回复。

网友D:
电机停止时有抖动,楼主空载的情况没有,不如去想想机械方面的问题或是负载方面的问题,机械能不能做成双轴平衡的。或是换大电机有没有试过。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线。我不是用丝杆,是减速机两端有一支撑套筒支撑运动部件,原理和曲轴传动一样,我做的是印刷设备。不带负载时,忽然停止时,没有抖动,我现在是停止时断掉伺服的脉冲。不知是惯量选择(10牛米的伺服)有问题还是别的,请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D:
不带负载时,忽然停止时,没有抖动,我现在是停止时断掉伺服的脉冲.那还是从机器上去找一下原因。

网友F:
1,逐渐降低位置环增益!
2,适当降低刚性参数!
3,将负载惯量的变化等级改大一级。

楼主(2010-03-07):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G(2013-12-27):
回复 楼主:
大哥,是怎么解决的,小弟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