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海利普变频器1.5KW开关电源UC3844触发6脚到开关管K2225G脚有一稳压管稳压值多少伏的.K2225S脚到N有一电阻多大.谢谢啦

网友A:
从3844到开关管G极,确定是稳压管吗?应该是一只二极管啊,如从G极接N地的,有可能是稳压管,15V左右的。S脚到N为电流采样电阻,阻值1欧姆左右,功率1W。随变频器功率加大,此电阻值减小,功率值加大。

楼主:
非常感谢帮忙,是G极到N地.再次谢谢

网友B:
稳压管拆掉,取样电阻短路掉对于电源工作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少了保护功能

楼主:
谢谢啦.又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