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看这个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10-01-24):
看程序,DM17数据现在为9,和比较的9相等,为什么等于标志位不通呢?

网友A:
根据什么说它不通?

楼主:
看那根绿色的线啊

网友B:
有颜色的标记线属于代表电流走向线,呵呵,

楼主:
大家没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
搞明白了 PLC的问题

网友A:
难道不是你的问题?
看看此图-----PLC里的程序与计算机的不一致!

网友C:
我也出现了与楼上的情况!

网友D:
同意7楼的说法。
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E:
怪了,阿猫阿狗全姓赵了!

楼主:
那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我的PLC是CPM2AH的,好像就这个系列的PLC程序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7楼,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编程软件又是什么版本的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F:
我以前也出现过,是了好多次就是不行,最后只好重新做了一个逻辑关系~!

网友G(2010-03-04):
绿色线不亮就不通吗?

网友H:
程序没问题.应该是程序没上载到PLC或PLC在编程的状态.

网友I:
是不是你比较的两个数的格式不一样啊??&9和#9应该是一个16进制和一个十进制吧。

网友J(2010-04-27):
我也经常遇到过。

网友D(2010-06-01):
其实很简单!
你们把PLC的整个内存全部清楚,然后在将PLC程序和设置重新下载就好了。

网友K(2010-07-06):
程序有点问题哦
看了你的程序,发现了问题,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相信你只要细心点就能解决。

网友L:
大家的讨论确实让我反思了一下,有时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匆匆重新写入,通不过时才认真处理。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