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编程电缆

楼主(2010-01-24):
我问了一下9针串口的一根是80元,我的电脑没有串口听代理商说有USB的,150元一根,但是不知道传输速度有没有串口的快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不能提高

网友B:
感觉差不多

网友C:
转换后还是要用到PLC原来的编程口422,
要想快,那就换好的型号,FX3U的422口要快些,如果是FX3G的USB口那更快

网友D:
呵呵;那个也是先转换RS232的,不是直接的USB传送,所以速度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E:
楼上几位说得对,差不多的速度,只是方便一些而已

网友F:
可以选用USB转9芯串口的线,再连上9芯串口就可以了,一般选用COM1口,不会对传送速率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D:
这个要带电脑及PLC买的时候试一下;有的转换器是不支持PLC的;

网友G:
现在很多电脑都没有串口,方便起见还是买个USB的吧,1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