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电机的小问题

楼主(2010-01-24):
我单位有一台450W的水泵两项的这两天总是烧启动电容
我用摇表摇过绝缘是好的!!!!!!!!!很郁闷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将电容换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B:
线圈是不是有脱焊了

网友C:
1.电压是否有问题;
2.正常时卡一下电流是否偏 大;
3.水泵是否有问题;
4.绕组是否有轻微短路处。

网友C:
还有一个轴承也要看一下。

网友D:
换的启动电容耐压够不够(假货)

网友E:
电容换大点,看看你的启动线圈有无问题

网友F:
检查电机线圈与轴承是否有异常,电容是否选小

网友G:
两相电动机不多见,我只见过改造的电机是两相的,如果真是两相电动机,那么电容的耐压值是否选对了呢?

网友H:
主要看一下离心开关是否能断开。

网友I:
线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卡死的现象!

网友J:
换大的电容再看看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K:
你的电容器的耐压值是多少?不能小于250V的。

网友L:
是单相电机吧?两相电机很少见。

网友M:
电机的情况你详细看过没有,你用的是多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