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

楼主(2010-01-24):
当CPU瞬间断电或停止后,变频器显示F082故障跳闸。变频器P722设定是10MS。请教能否把P722设定0MS。不让变频器报F082故障。这样CPU瞬间恢复后能否继续运行。这样对设备有什么负面影响?

网友A:
可以试一试。另外把P781的延时时间延长,也可以躲过瞬间的通讯中断。

楼主:
谢谢,照你所指教的做,问题解决了。如果把P722设定最大值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