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现在公司这里有几台闲置的三菱FR-E500系列变频器和几台三相交流冷暖空调,闲来无事我想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把它改成变频的,用变频器里面的PID来控制温度,估计效果比原来好吧,有做过的朋友指点指点,该注意那些问题,当然纯粹是权当操练技术罢了,不考虑成本的,想必比哪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正宗点,哈哈....

网友A:
首先你得搞清楚它的制冷和制热工作流程,比如说有几路阀要转换什么的,别的没什么。

网友B:
原理没有问题,可以实际操作一下,练练手。

网友C:
PID自动调节转换成频率调节温度,很好的想法,这个很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