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兄弟急需帮助,望各位大哥费心帮忙。把置位指令常得电后,怎么样才能复位啊???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
我已经用编程软件试过了没问题的
x1  x2  是那种带自锁的按钮

网友B:
常得电吧?
置位、复位同时成立时,复位是起作用的

网友C:
呵呵;复位指令本来就是对置位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常得电吧?
置位、复位同时成立时,复位是起作用的
这是个优先权的问题,应该是复位优先的。下面是实际调试结果,看看吧:

网友E:
置位、复位同时得电时,复位起作用。

网友F:
复位优先

网友B:
这些基本的东西,用软件做个测试就出来了
楼主还需要多动手啊

网友G:
应该是执行最后扫描的命令吧

网友H:
什么是指令常得电?
如果是说置位前的那个输入条件恒通的话,要想复位,只要把复位指令放在置位后面就是复位了。如果复位指令放在置位指令前面就是恒置位。

网友I:
PLC是一条条顺序指令执行的,后执行的指令确定状态

网友J:
如各位所述 ,若RST指令在后,则能复位。
   另外,在SET、RST指令之间,还可以取得相关信号。例如,5楼所示图,在X0一直接通时,则在RST之前,Y0是接通的。

   类似问题,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双线圈操作”一章,有叙述。

网友K:
复位指令RST与置位指令SETA配套使用OK

网友L:
用复位指令RST就能给置位复位了,不要考虑太多了

网友I:
PLC是顺序扫描的,就是说自地址0开始一步一步执行的,然后就执行结果存入缓存,在扫描结束后再刷新输出。所以就是说后一条指令执行结果决定输出状态。上面的程序是RST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