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问题··望大侠给予解决··

楼主(2010-01-25):
大哥大侠们·····
一开始我的文件的路径上面有中文,不能打开,现在换了全英文的路径,打是打开了,可不能查看里面的文件了,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看到这个文件有大小,可双击就是没反应···
望大侠们给予指导···

网友A:
有的人机下面使用的PLC有可能是LG的。
你的编程软件里缺少LG驱动程序。

楼主:
驱动程序哪里有···具体怎么操作···望风大哥给予指导···
风大哥,我的PLC用的是LS的,我只是装了中文版的PRO-FACE编程图案件,驱动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大哥,我的PLC用的是LS的,我只是装了中文版的PRO-FACE编程图案件,驱动没有···
LG PLC驱动如下:

楼主:
这个驱动到底怎么用
这个驱动解压之后怎么办啊
不懂啊···

网友A:
把.TBL文件放在你的GP程序安装目录下的PLCTBL文件夹里。我的安装路径如下: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lctbl;
把剩余的文件放到protocol文件夹。

楼主:
又有新问题······
风大哥,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我的PLC是LG的,文件时打开了,不过有些文本文件时韩文的,为什么到了我的电脑里面却是些乱七八糟的文字····风大哥能帮帮我吗····还有程序文件的注释也是一样···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大哥,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我的PLC是LG的,文件时打开了,不过有些文本文件时韩文的,为什么到了我的电脑里面却是些乱七八糟的文字····风大哥能帮帮我吗····还有程序文件的注释也是一样···苦恼···
你把你的电脑语言环境配置为韩文环境就可以了。

楼主:
风大哥教教我··
风大哥,小弟我这个不懂怎么设置,拜托你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大哥,小弟我这个不懂怎么设置,拜托你教教我···
在“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里选择“朝鲜语”

网友B:
好东西
保存起来
以防下次要用

网友C:
哈哈,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上工控网竟然没人说,后打电话找PROFACE广州的人要才搞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上工控网竟然没人说,后打电话找PROFACE广州的人要才搞好。
你上的哪个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