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软启动有变频软启动,这种方式在电机启动后还参与调速吗?如果不参与调速是否配备变频软启动有些浪费

网友A:
启动后,不在参与调速,只是起到一个降压启动的作用。

网友B:
貌似不对吧,在变频器里设置合理的加速时间,本身就是软启动电机,哪有不可以参与调速之说,说错了高手指正,呵呵!难道楼主用的是仅仅用来软起动电机的专用器件,不是变频器调速器

楼主:
专门为启动而配置变频器是否有点浪费?

网友C:
不参与调速是有点浪费,但有闲置的变频器未尝不可一用。

网友D:
楼主指的应该是专用的软启动器,其启动手段分为降压启动、变频启动等。这种启动器只具备变频器的部分功能,所以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