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修改欧姆龙PLC内部数据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25):
现在我有个欧姆龙的PLC,想用维纶的“数值输入”按钮,来修改欧姆龙DM17的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数字格式”里改选什么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范围0~9999对应的是16位BCD;

楼主:
我要是想用这个数值输入按钮来修改PLC的DM17数据的话,数字格式里我选择16位BCD吗?

网友B:
有好几种你都可以选择的,但是要看你DM17是什么类型的数据,才对应选择的呀.

网友C:
这个我正在用,如果你用小数,选16位无符号的,或浮点型的

网友D:
顶楼的是个高手哦。以后多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范围0~9999对应的是16位BCD;
16-bit BCD数据格式,有时候很可能在PLC里面数据错乱,这是可以在线看得到的。一般应选用16-bit Signe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