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

楼主(2010-01-25):
STEP 7-Micro/WIN V4.0 SP6 是不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属于哪一款???

网友A:
不是组态软件,是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

楼主:
谢谢。。。那只有WINCC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么???

网友A:
是的,但200的很少用WINCC去组态,300.400的才用WINCC,200的用组态王就可以了。

网友B:
S7-200+Cp243-1+PCACCESS+WINCC也可以做监控的

网友C(2010-04-28):
s7-200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