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电线的规格

楼主(2010-01-25):
国标的电线规格是什么?       是以什么为标准算的?是直径?还是截面积3.14*r 的平方?

请前辈详细说明下

楼主:
所谓的截面积是不是  就是  3.14*r 的平方?

网友A:
严格的说是按标称截面积算的。然后去进行各种试验

网友A:
GB5013.1-1997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上面的提到如下图所示
其中的截面都是标称假设。然后呢有各种试验方法标准去验证。

网友A:
按照上面的标准去算,应该是 3.14*r 的平方这样来的,但是有一定的偏差。取值时是按照国标数值取值。

楼主:
一般设备用电  380v 220v 交流电和24v直流电  都需要那种规格的电线?

网友B:
应该是截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设备用电  380v 220v 交流电和24v直流电  都需要那种规格的电线?
这个问的范围有点大,这要看控制的负载情况,用电环境,各方面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C:
标称截面和实际截面是允许有偏差的,厂家为了节约材料都取负偏差。

网友D:
说的是导线的截面积,mm2

网友E:
这导线的截面积(每根导线的截面积*导线的根数就=16,35,50,90,135,185,24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标称截面和实际截面是允许有偏差的,厂家为了节约材料都取负偏差。

利润必取的要点.铜比猪肉贵啊.

网友D:
导线是按截面积计算的,当然规格中也包含了对绝缘部分的厚度等做了规范,

网友G:
导线的截面积,导线在市场上分国标与非国标,国标线是非国标线价格的1.2----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