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频起动电流

楼主(2010-01-25):
众所周知,电机在工频起动的时候,其起动电流会很大,约为额定电流的6-8倍,但是这个起动电流是电机的特性啊还是起动电流跟负载有关?比如全负载工频起动时和半负载工频起动时其起动电流一样嘛?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机的特性,无论是电感、电阻、电容都没有这种特性。我们平常说的启动电流一般是指空载启动时的电流。电机启动时的电流肯定与负载有关,全负荷启动时比半负荷电流肯定要大,但是我们一般不赞成全负荷启动,这样太大的电流不仅仅对控制电器、导线有害,而且容易发生堵转,电机线圈会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楼主:
同意楼上的观点!肯定是不赞成全负载工频起动的。如果说起动电流是电机的特性的话,那就全负载起动电流和空电机的起动电流是一样的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B:
不论是空载还是带载,不论是带半载还是带满载,就工频启动而言,初始的启动电流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取决于工频启动的加速电流是固定不变的,而电机的阻抗(感抗)也是一定的,所以,瞬间的启动电流一般都是额定电流的6-8倍,而且功率越大,启动电流越大。因此对于一定功率以上的电机,就不允许直接工频启动了。而是采用降压、软启动等方法。

楼主:
膜拜楼上!

网友C:
满载时的启动电流肯定要比空载的启动电流小很多,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D:
大电机本身的额定电流就大,所以要软启,不然对电网冲击太大,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