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比较急!

楼主(2010-01-25):
我这项目里是应用到了一个汽轮机来带动一台小型的发电机,但我们需应用触摸屏来显示汽轮机运行的转速。不知那位大哥有过类似的经验,如何通过PLC来读取运算出汽轮机转速。

希望各位高手们都来看看,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A:
汽轮机是用什么来控制它转动和转速的

楼主:
应用高压蒸汽推动的汽轮机

楼主:
目前我本人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来读取汽轮机转速;我的第一想法是通过一个光电数字传感器来检查它的速度,每转一圈,将会产生一个开关量脉冲信号,然后在PLC制作一个换算方式。但目前不敢确定PLC能够读取的脉冲周期的范围是多少。比如汽轮机以每分钟3000转的转速运转,那传感器将会产生每分钟3000个脉冲信号;PLC能够读取周期如此短的脉冲吗?
请大家帮帮忙,看一看。

网友A:
读高速信号没问题,PLC都有高速计数功能的

网友B:
加一个编码器和一个PLC高速计数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仅仅只显示转速,那就买个转速表好了

网友D:
只要能把转速变成脉冲信号给PLC,就能在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E:
测速传感器+PLC+屏+软件=OK

网友F:
脉冲编码器+PLC就可以

网友G:
据我所知,汽轮机是很大的设备吧,可不可以用测速电机呢?

网友E:
不显示啦
引用 网友F:
脉冲编码器+PL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