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测量

楼主(2010-01-25):
各位大侠:
测量蒸汽流量除了孔板、涡街,还有没有其他的流量计可以测?
这两种都要带温压补偿,我想用那种不需要温压补偿的。

网友A:
你想法体积流量还质量流量?

楼主:
用来测质量流量
原来的没有温压补偿,测量结果偏差较大,而且现在也没有瞬时流量显示了

网友A:
我们用的罗斯蒙特的  不过价格太太高!如果需要可将相关资料发给你

网友B:
不要温压补偿来测蒸汽流量?有这种仪表??

网友C:
蒸汽不外乎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但蒸汽是比较特殊的介质,故要准确测量的难度较大。因为:
     过热蒸汽经过长距离输送后,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特别是在过热度不高的情况下,因为热量损失温度降低,而使其从过热状态进入饱和或过饱和状态,转变成为饱和蒸汽或带有水滴的过饱和蒸汽,这样就形成汽液两相流介质。
   饱和蒸汽容易凝结,在传输过程中如有热量损失,蒸汽中便有液滴或液雾形成,并导致温度与压力的降低;含有液滴或液雾的蒸汽称为湿蒸汽,因此饱和蒸汽的干度难保证,其也是汽液两相流介质。
   而目前流量计都不能准确检测双相流体的流量,就是用了温压补偿的仪表,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蒸汽流量测量不准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开发一种可测两相流动介质的流量仪表。

网友D:
蒸汽的流量不好测。它不稳定啊。

网友E:
如果不需要很准的话就用旋翼式蒸汽流量计吧

网友F:
涡街流量计是目前已知的最好的测蒸汽的流量计。

网友G:
还可以用V型锥流量计

网友H(2010-02-24):
可以用阿牛巴流量计,我们就用的这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I(2010-07-29):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锅炉可以在补水处加一补水流量,两者做个比较心里有个数。如果是厂外面的锅炉厂送来的涉及到费用核算方面,不用温压补偿就不行了,误差很大。还要看后面的用户蒸汽使用量来计算,做到十分准确不大可能。

网友J:
测量蒸汽是需要温压补偿的,否则不准确,可以考虑使用弯管流流量计,我们设计院常建议用户使用,弯管流量计压力损失小,安装维护也方便,精度高,比传统的孔板、喷嘴等要好。

网友K:
蒸汽没有不带温压补偿的,不带就更不准了
推荐  河北唐山的弯管流量计  安装简单  维护方便
原来是理智系列的 现在分家了

网友L:
测量蒸汽必须要带温压补偿 ,如果不加温压补偿的话,你需要设计个工况密度,关键是蒸汽的密度是不固定的,所以与实际流量差很多。不过你也可以购买有一种涡街流量计(自身带有温压补偿),就不需要你另外再安装压力变送器和热电阻了!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在性能的稳定性待定,我从没用过,我都是自己外加温压补偿!

网友L:
人家说的是流量计,又不是你的差变~~

网友M:
可考虑一下分流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
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主要用来计量工业生产过程中饱和蒸汽和过热度不太大的过热蒸汽流量的机械指针式仪表。本流量计结构简单,稳定可靠,压力损失小,直接安装在被测蒸汽管道上计量蒸汽累计质量(重量)。显示方式由于采用计数器与单针计量,使得表头部分结构更加简单,计量显示更明显。

网友N:
测蒸汽还是带温压补偿的好啊, 现场参数变化较大 密度还是受影响的

网友O:
测蒸汽的流量计必须要做温压补偿

网友O:
上海科洋科技AK平衡流量计测蒸汽可以对蒸汽各种工况下的密度精确计算

网友N:
还是选用传统的节流装置测量  它的实验数据比较全 参考依据多啊

网友P(2010-09-20):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蒸汽的测量很难做到精确,我们使用一台靶式流量计   感觉挺好,就是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