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为什么FB块头处有时候有这样的语句有时候没有
L DINO
T #Save_DI_Number
L DILG
T #Save_DI_length
为什么FB块有时候将寄存器保存有时候不保存并且再尾处进行恢复寄存器
TAR1
T #AR1_SAVE
TAR2
T #AR2_SAVE
为什么FB FC 块尾处有时候有 SET, SAVE 语句有时候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FB块头处有时候有这样的语句有时候没有
L DINO
T #Save_DI_Number
L DILG
T #Save_DI_length
为什么FB块有时候将寄存器保存有时候不保存并且再尾处进行恢复寄存器
TAR1
T #AR1_SAVE
TAR2
T #AR2_SAVE
为什么FB FC 块尾处有时候有 SET, SAVE 语句有时候没有

对于问题1:如果你需要对数据块的长度做利用,那么就可以这样写,如:对数据块所有数据进行清零的程序操作。
对于问题2:如果你需要保留累加器中的地址数据,你就需要保存。
对于问题3:如果你要对BR位进行管理,你就需要使用SAVE指令将RLO保留至BR位,否则,你又如何去改写BR位呢?

楼主:
谢谢2数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