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什么是信号共地的npn信号?什么是信号隔离的npn信号?  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接受pnp信号的plc可以接收信号隔离的npn信号?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呵呵;
三线的传感器一般输出公共端是与电源公用一根线的;
信号隔离的则是分开,电源两根,输出两根;

楼主:
有点模糊  能配上图说明下吗?

那么是不是接受pnp信号的plc可以接收信号隔离的npn信号?

网友A:
呵呵;隔离不隔离的区别就是输出的公共端与电源是不是公用的;

楼主:
那么接受pnp信号的plc可以接收信号隔离的npn信号吗?我见有这样用的

网友B:
你只要走出回路就可以用

楼主:
如何走出回路,直接接上可以吗

网友C(2010-09-15):
信号共地的,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共用电源的+(NPN型)或者0V端(PNP型)。而信号隔离的,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是各自独立的,没有共用哪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