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

楼主(2010-01-25):
plc是不是需要两种电源,一种给plc中的cpu等电器供电,一种是供输入输出信号和plc的公共端行程回路。是这样吗?

这两种电源一般是多大电压?

网友A:
可以这样,PLC多数都是供电220V的,这个PLC上会有标注范围的,像三菱的一般是AC100V-240V范围内
输入输出可以用DC24V

网友B:
如果你的PLC是模块式的,一般有对应的电源模块;

网友C:
PLC的主电源(你可以认为是给CPU供电的吧)一般是AC100~220V,当然也有DC24V的,但是很少用!
输入信号的供应电源是DC24V的。
而输出信号的供应电源电压是比较自由的,主要是保证在输出点继电器的承受范围之内随你使用

网友D:
在购买的PLC使用手册上有详细说明,或从网上下载使用手册一看便知。

楼主:
那么一般说plc有内部电源,内部电源是指供输入信号形成与输入公共端形成回路的电源吗?还是指为plc的cpu供电的电源?

网友C:
PLC的内部电源是给输入回路供电的,也就是你说的供输入信号与输入公共端形成回路的电源!
我又重新确认了下三菱的使用手册,关于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外部给PLC供电(一般都是110V~220V),然后在PLC中有AC/DC转换器(就是将输入的AC电源转为DC24V)转换为DC24V为输入回路供电。即内部电源的能源其实还是来自外部的动力电源。
你可以这么想,PLC内部电源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终究还是要外部供应。如果没有外部供应的话,那不就跟电池一样迟早要用玩?

楼主: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  前辈

楼主:
如果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入信号是用24v直流电,那么我输出信号用220v的交流电可以吗

网友E:
不明白你明白了什么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  前辈

看问题你应该向知道plc里的电源种类----如果这样你作为使用者不用关心,只要知道plc外部应该接什么就可以了
内部的就复杂了,我知道的最少有3种,dc5v,dc24v,100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是不是需要两种电源,一种给plc中的cpu等电器供电,一种是供输入输出信号和plc的公共端行程回路。是这样吗?

这两种电源一般是多大电压?
后面的电源不是给PLC的,只能算“路过PLC"。

网友G:
有的是外接电源的有的是用PLC自带的电源.不过自带的电源比较小,外加的电源多些.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用AC220V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