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请教s7-200的PID如何应用?我在s7-200中用PID向导时,会跳出一句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别的地方也没有使用啊!这是新建的程序啊!怎么回事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所打开的不是PID向导,是PID调节控制面板

楼主:
是的 ! 今天早上我由试了一试,可以设定了。
谢谢了!!!

网友B:
200的PID向导还是比较好用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