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支持6个串口

楼主(2010-01-25):
有个客户用6串口,可惜系统一般只支持2个默认的,有个BSP里面支持4个
听说要用6个,而COM5 COM6加了不会动,所以找了找原因,做了下如下
处理 搞定,ce5和ce6方法一样:
1.修改注册表platform.reg
首先建立一个工程,编译完 当然要加COM相关的和16550这个组件,
sysgen ,完成后打开工程目录下的注册表platform.reg
找到如下的COM设置 在其后 复制这些 ,然后修改名字和IoBase以及Index
IF BSP_SERIAL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
                       "SysIntr"=dword:1B
                       "IoBase"=dword:02E8

                       "IoLen"=dword:8
                       "DeviceArrayIndex"=dword:3
                       "Prefix"="COM"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ll"="Com16550.Dll"
                       "Order"=dword:0
                       "Flags"=dword:10 ; User MOde: DEVFLAGS_LOAD_AS_USERPROC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2.重新makeimg一下,修改硬件BIOS对应的COM口和IRQ,
3.进入系统使用软件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