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10-01-25):
请问大家数控机床的梯形图怎么学看。

网友A:
和普通的PLC差不多,有输入和输出、模拟量等,只是多了PLC到CNC和CNC到PLC的信号。

网友A:
并且还有实时监控功能,这一点比普通PLC要好,普通PLC要和电脑连接才能监控。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PLC和数控机床的关系”后再找本PMC的编程说明书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