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我今天用EB 500与FX1SPLC做在线模拟里,(X6是程序的启动开关)。点触摸屏里的按键(地址X6)会响一下,但不能启动程序不运行PLC。用PLC接的外部按键按下(X6)接通后,程序运行。在触摸屏里可以看到X6被按下,并运行状态可以看到,其他相关指示灯在触摸屏也显示,一切正常,为什么触摸屏的X信号不能与外部开关一样运行PLC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触摸屏是不能控制输入点的,你可以用M辅助继电器充当触摸屏上的按钮。

网友B:
触摸屏中不要控制输入信号。
可以控制辅助继电器M,输出Y这些。

楼主:
实际应该可以吧!
不会到用真的触摸屏去控制机器也要转成M继电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应该可以吧!
不会到用真的触摸屏去控制机器也要转成M继电器吧。
一般都是禁用X点。防止误操作。

网友D:
还是应该用内部点吧。

网友E(2010-03-16):
不能操作外部输入点

楼主:
用M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