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各位老师们:小弟不懂PLC,下面是胡乱搞出来的,不知道哪里有错,烦请指教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去书店买一本书吧,松下的说明书只讲了一些普通的指令,基本上没有说怎么用的实例。
FP0的PLC一般只支持24V,程序差不多是这样吧。

网友B:
你要的资料,网上随便搜一下,到处都有呀

网友B:
图例
我这程序经运行调试,已经合符要求。但我不知道我写的程序结构上是否合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
牛啊牛啊,师傅,叫你师傅了,指导一下小弟啊

网友C:
输出点的电压只要在PLC输出点额定输出电流之内就可以随你选择的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遇到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反应,不管我是合上或打开开关,灯都不亮,郁闷

网友C:
你用的PLC肯定是晶体管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你的电路肯定没问题。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外部供应的电源是有极性的。
建议:
1,把输出点Y0的电路拆了,然后闭合输入点X0,看PLC上输出点Y0的对应指示灯有没有亮。
2,如果没亮,你就考虑换个输出点试试。
3,如果是亮的,那么就是你给Y0供应电源的极性反了。

网友D:
陈景廉的风格非常好,无私的奉献,向他学习!

网友A:
陈的程序里面有一些地方在394步时拉得太长,要是程序步数多的时候,松下PLC会有扫描不过来的现象。建议这种步序不超过5步梯形,这种扫描不到的现象我经常遇到。有时甚至2步进形都不行,只写单步写。
触摸屏上的[下一页]开关,最好是把名字更改一下,或者是写成[数据设定]、[手动界面]等等,这样会更直观一些。
当然每个人做的风格不一样。不敢在这里指指点点了。象我做的这种方式,实在是感觉太乱了点,但就二个字:好用。操作非常之方便。

网友E:
请教两位大侠用的是什么模拟软件啊?

网友F:
C14RS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带AC220V的负载;

网友B:
不是模拟软件,是触摸屏的界面。

网友B:
开关坏了?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遇到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反应,不管我是合上或打开开关,灯都不亮,郁闷

难道是开关坏了?灯坏了?
在程序运行的时候,电脑程序里在线情况下,可以看到1、0、内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寄存器....等等的运行情况,是闭合是断开都一目了然。

楼主:
还是不行啊,您可以看看图,看我哪个地方错了

网友A:
看图是线接错了,COM接+24V  ,X0和电源的0V接开关

网友B:
如此

前面的附件里什么都有了。下载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