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我们厂的电梯扶梯控制柜,体积小,各元器件安装距离很近,变频器离PLC很近,虽然PLC的电源前面已经加了滤波器,但是为了防止遗漏的电磁干扰,变频器的主回路各套一个磁环,没有采用屏蔽线。磁环的抗干扰跟屏蔽线相比,哪个好?
什么情况下用磁环,什么情况下用屏蔽线,或者两个都用?

网友A:
磁环优于屏蔽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防止遗漏的电磁干扰,变频器的主回路各套一个磁环,没有采用屏蔽线。磁环的抗干扰跟屏蔽线相比,哪个好?
变频器的主回路各套一个磁环?什么意思?主回路指的是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还是直流母线呢?他们都是主回路呀。各套了一个磁环?什么意思?是每棵电缆线套了一个?还是一组线套了一个?磁环就套了一个吗?

楼主:
变频器主回路的进线,出线各套一个磁环

网友C:
两者各有用途,可配合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主回路的进线,出线各套一个磁环
OK,一个磁环作用很小,要多套些磁环,如果是单匝,3个以上,如果是3-5匝,3个即可。效果很好。这个已经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

网友D:
磁环是怎么套的?能拍照图上来看看吗?正在学习电磁干扰的知识。磁环的材料是什么?是高频磁性材料还是低频磁性材料?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有没有标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磁环是怎么套的?能拍照图上来看看吗?正在学习电磁干扰的知识。磁环的材料是什么?是高频磁性材料还是低频磁性材料?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有没有标准?谢谢。
^_^,叫铁氧体磁环,变频器的制造商就会给你推荐的。磁环的串绕是把三棵交流电缆线一起串绕,千万别分开串扰,铁氧体磁环的作用是抗共模噪声干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磁环是怎么套的?能拍照图上来看看吗?正在学习电磁干扰的知识。磁环的材料是什么?是高频磁性材料还是低频磁性材料?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有没有标准?谢谢。
^_^,叫铁氧体磁环,变频器的制造商就会给你推荐的。磁环的串绕是把三棵交流电缆线一起串绕,千万别分开串扰,铁氧体磁环的作用是抗共模噪声干扰的。
谢谢。

网友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该而论.隔变变压器是必须的.

网友B:
以前,以为“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是变频器系统必须的抗扰设备,后来发现,进口的效果是明显的,国产的基本不管用。再后来,发现了铁氧体磁环,可以说,针对变频器系统,铁氧体磁环是“万金油”,有事没事都管用。好使。^_^

从此,滤波器就扔了,改成磁环了。相对成本还便宜,使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