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我现在有三相电(380V),只有三根火线,没有零线。我现在要接220V的灯泡,应该怎么接呀?我想了好久了,请教大家!

网友A:
串联灯泡吧,试试,

网友B:
用380v转220v电源变压器获得220v电源接220v灯泡

网友C:
用星形连接的对称三相电路就行了。由于对称关系,各负载的相电压大小相等,即380V/根号3=220V。

楼主:
如果我只有三相电中的任两根,电压表测为380V。有什么办法接220V的灯不?

网友D:
加380V变220V的变压器,但功率要和灯的功率相适应,即变压器的功率要大于灯的功率10% 。

楼主:
请问ABC线上的功率是不是要一样大呀?

楼主:
请问ABC线上的功率是不是要一样大呀?
引用 网友A:
串联灯泡吧,试试,

请问ABC线上的功率是不是要一样大呀?

网友E:
2楼试过你的方法没?看着到挺像三相电机的Y型接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F:
你不能用2个灯泡串起来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不能用2个灯泡串起来用吗?
两个灯泡串起来也可以但达不到原工率 。

网友H:
两个瓦数相等灯泡串联就能用380V

网友I:
最好别用用三相接灯泡,灯泡和电机还是有区别的,它本身容易坏,必须考虑到短路或者断路后,会出现的状况。
或者用2个灯泡串联接入单相380。暗一点,但寿命会加长。

网友J:
用两只功率一样的灯泡串联即可,但功率降低(因为电压为190V)

网友K:
这个只适用于同功率的;

网友F:
呵呵 以上

2个灯泡的功率只有差别不大没问题

功率不够可以用大点啊

220v的电源接380v的灯泡现场常见,就是为了寿命及你这样的据说现场没0线

网友L:
灯泡功率要一样大的。

网友D:
既然只有两根线,为什么还要试用三根线的。行车上的电源指示就是Y型接法的。

网友M:
还是串起来用吧,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N:
二楼兄弟的方法不知行不行,谁又有胆量以身试法呢,还是赞成功率一样串联的可行性高一点

网友O:
把380v变成220v是最好方法

网友P:
2楼兄弟的方法肯定行,但3只灯泡的功率要相等。

网友Q:
Y型接法

网友R:
负载结成星形各项功率相等

网友S:
一提到电动机的星三角启动,可能许多人都会夸夸其谈,但是变个样子就不知道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T:
你不知道星型三角接法

网友U: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想省钱还是什么,二楼的方法可以去试验一下,不过你最好做个转换变压器,要不你的灯泡寿命不长,而且很不安全,

网友V:
两个相同功率的灯泡串联可以接380

网友W:
两个灯泡串联起来就可以。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最好别用用三相接灯泡,灯泡和电机还是有区别的,它本身容易坏,必须考虑到短路或者断路后,会出现的状况。
或者用2个灯泡串联接入单相380。暗一点,但寿命会加长。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Y:
2个灯泡串起来用,暗一点,但寿命会加长。

网友Z:
用两个功率一样的灯泡串起来接380V就能用。

网友AA:
如果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话可以把地线当零线用,我们公司有的设备就是这样接的,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AB:
用2个灯泡串起来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AC(2010-03-09):
呵呵!
  高手哦....
 结果很简单的就用不试咯吧...
 要装保护,串2个220的用就很好呀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只有三相电中的任两根,电压表测为380V。有什么办法接220V的灯不?
两只功率相同的灯泡串联。

网友I:
任意2相电压为380V,可以接入220V,200W灯一个,220V,150W灯一个。
可以使150W灯正常发光。
200W灯电阻=242欧姆
150W灯电阻=322.7欧姆
串接在380V电源上,可知:
150W灯电压:200W灯电压=4:3
380V分压后,得到150W灯上电压=217V,200W灯上电压=163V
满足150W灯正常发光要求,另外,由于200W灯电压不足,因此灯温度较低,导致200W灯实际工作时,电阻比理论值要略小,使150W灯的电压有一定幅度上升。
因此,实际150W灯供应电压>217V

网友AE:
你是临时用还是永久用啊?   要是临时用串联就可以!
要是永久用最好是把变压器的<N>线引到工作现场最好!

网友AF:
2楼方法不要试,危险!!!

网友AG:
请问ABC线上的功率是不是要一样大呀?
接成星形后,三个灯泡的功率必须相等,也就是说你只要在线电压是380V的电源上串上两个220V的功率相等的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AH:
看看手头有没有均压电阻,多用几个灯泡,每个灯泡上并联一个电阻,这样即使有灯泡坏了,对其它的影响也不大

网友AI:
加小型变压气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请问ABC线上的功率是不是要一样大呀?
灯泡相同、基本差不多、亮度相差大那就三相不平衡了

网友AK:
串联接两个灯就可以的.只是每个灯的电压是190伏的灯有点暗

网友AL:
不相信你那边没零线,要是长期用的话。二楼的也可以用,没多大意义。串联还不错吧

网友AM:
两只功率相同的灯泡串联,如果怕暗选功率大点的。

网友AN:
请问如果有一只灯烧了会怎么样呢?问的是直接接出来,用220的照明啊

网友AO:
很好奇,没有零线,380V是怎么工作的?没有地线还能说说,没有零线??

网友AP:
与灯泡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AQ:
用星接法就可以了,不过一个灯坏了其它也就不亮了

网友Z:
你只要把两个功率一样的灯泡串联接在380v上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星形接法,不过的加一个灯泡了,不知道你用的着不?用不找就串联上就可以了。

网友AR:
用2个相同的灯泡(2个150W)串联接入380V,可用于一处或两处照明,亮度一般能满足要求,但装设开关时要选择两线同闭同开型,提高安全系数。

网友AS:
找一个可靠的接地点,引一根地(零)线,用一相(火)线,和地线接灯(小功率)应该没有问题,火线上装开关和保险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找一个可靠的接地点,引一根地(零)线,用一相(火)线,和地线接灯(小功率)应该没有问题,火线上装开关和保险
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

网友AU(2010-04-08):
用变压器

网友AV(2010-08-20):
一定要三相负荷平衡,否则会烧灯泡

网友AW:
把两个220V灯泡串联就行啦

网友AX(2013-08-21):
回复 楼主:
两灯串联接起来

网友AY:
你灯泡加开关,然后不有2个线头么,一个接三相电中的一相,另外一个线头直接接地,接地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