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25):
求助一个程序,有一个接近开关,机器运转一圈时会有一个脉冲信号,需要在第一个脉冲来到时有产生一个输出脉冲,当第2个脉冲信号来到时没有输出,第3个又有输出,以此类推。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这论坛经常有人问的一个开关控制一个信号的输出、断开,不同的在这个信号的输出你再取个上升沿信号,就是你想要的脉冲信号

网友B:
1.使用一个辅助点完成;
2.采用计数器完成,最大计数值为2;

网友C:
用计数器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