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请教:110KW变频器分别拖两个110KW电机,变频转工频时以否由大的冲击电流?如何解决?非常着急,恳请赐教!

网友A:
同时拖动明显你变频器容量不够,分时拖动都显小,有些变频器可以设置的,实现软启动和软停车。但是1和2之间的衔接有个时间差问题,得看能不能满足你设备的要求?

网友B:
一拖二,如果处理不好,是不是更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C:
这样很不好,变压器很容易就能损坏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接触过,但没有在意。我们是在供水上用的。变频停下来,再转工频就可以了。不过,这么大功率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用变频器启动110KW的电机。达到工频时切断变频器,转为工频拖动。
个人猜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击电流。变频器切断电源供应后,没有能量回馈。
电机由于已经达到额定转速,切断电源后,电机电流在短时间内,速降较小。因此,在接入工频时,应该是额定电流。
没有接触过大型电机,等待老师傅解答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几个朋友的热情帮助。由于本人之前从未接触过变频器,听说110KW这么大的功率,采用一拖二几乎没有,因此感觉非常困惑和着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110KW变频器先启动一个110KW泵,将其切换到工频运行;再启动第二台同样是110KW的泵。据说,冲击电流发生在切换时。还有我厂目前采用的普通继电器互锁及切换,据说也很难保证切换时间,几乎现在都采用PLC控制,切换还需要进行工频电源电压与泵电动势的相位搜索,保持两者处于同相位。我现在用施奈德的ATV71,也不清楚是否有这些功能?恳请各位老师能指点迷津!

网友F:
没有问题。选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具有相位锁定功能,可以实现“无缝”转换。是新一代变频器;

MM430也有这样的旁路功能,量身定制为恒压供水系统设计的功能。技术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应该可以 切换用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在接工频电源 。加个时间继电器 切换。对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H:
1拖2,你的变频器肯定不能满足了,还要注意时间衔接问题,要不你的变频器寿命不长啊

网友I:
这种运行方式在恒压供水上应该有很多应用,PLC自动控制,一定要是闭环的

网友J:
按你的说法这种拖动并不是一拖二的定义,应该属于一用一备,本人认为是可以切换的,这好比星角切换或是或是降压切换,道理是一样的,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停止指令先到达变频器,变频器停止后断开输出接触器,变频输出接触器断开后接通工频接触器,这一系列操作要严格按顺序执行,做好互锁一类相关设置!

网友F:
楼上说得好!给一个“大拇指”作为奖励。

楼主:
我也感觉11楼的朋友下一段话比上面的更容易理解、更深刻,无论如何,非常感谢这些热心的朋友。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会向你们汇报的。再次感谢朋友们!

网友H:
这个跟变频器没有关系的,你的电机要是采用变频跟工频控制的话,变频器控制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E:
kdrjl老师,能否给大家讲解一下“相位锁定”原理和过程,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先去网上搜索一下。

找不到相关的解释。

网友A:
请原谅我的无知,'切换还需要进行工频电源电压与泵电动势的相位搜索,保持两者处于同相位。我现在用施奈德的ATV71",导致的后果是不是旋转方向不同?在这里锁相的目的是不是保持特定的旋转方向?所谓无缝转换是不是从设定频率以设定的加速时间到工频后再切换?而不是以一个特定的较低的频率启动后直接切换到工频。谢谢!

楼主:
是啊 有哪位师傅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啊?他们都说小功率的无所谓(指55KW以下),到了110KW变频转工频时很危险,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听说了很多种说法:有说冲击电流非常大,是由于变频器电压相位与泵的相位差引起的;有说此时泵相当于发电机的;又说延时时间很关键,早了晚了都不行,还无法捕捉。结论是:不是空开跳了就是接触器烧了,变频器也危险!我感觉似乎这种功率的一拖二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运行方式,偏偏我还签了合同,真是郁闷透了!

网友A:
今天跟公司的电气工程师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认为还是可以切换的,有几点要注意。一,用变频器软启动电机后,必需先切断负载,后关闭变频器输出;也就是变频器输出端要加装接触器,不加装的后果是你变频器完全停止输出后切换,自由停车或者动态刹车时间过长,负载转速降得太低,软启动失去意义。如果你动态停车时间设置太短,后果很严重,反馈电动势轻者导致过压保护,重者烧坏续流电路和刹车电阻。二,输出端的接触器分断瞬间时产生的反馈电动势变频器由于还在输出中,续流电路和刹车电阻完全可以消耗掉,不会造成影响。三,切断变频器负载后你可以用任意方式停止变频器输出,因为没负载不存在减速过压问题。得看你要启动下一个电机的时间要求。加速过流是在启动电机的时候,也就是说冲击电流与停车没多大关系四,切换的及时性,确保断开变频器输出后要及时启动工频电源的接触器切换。五,相序问题,只要你确定了旋转方向,也就锁定了相序,变频器输入端相序的改变对后面没影响,你完全可以把工频的相序调整与变频器输出一致。在变频器以工频输出时调整,同相的电位差很小或者为0,不同相的是380V左右。因为你切换时不同相,电机太大反馈的感应电动势相当于相间短路,当然不是跳闸就是烧触头了。如果你不用PLC控制,要做出一个好的控制电路也够你想想了,要用到好几个中间继电器,顺便说一句,你用施耐德的变频器,首先你要关闭断相检测功能,然后呢做控制电路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功能。祝你成功做成这个业务,也希望分享你做这个个案的经验,成不成功都是

楼主:
谢谢你,朋友。我把你这段分析拿给我们公司技术支持看看,之后想出比较稳妥的方案再联系。若实在行不通,我还有两个退路:1、干脆一个始终用变频;另一个直接用工频启动,估计效果比这个都好。2、另增加一台柜及变频器,都变成一拖一算啦。

网友K:
加软起动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