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proface通过mpi访问siemens plc通讯时出现“error has been responded for device read command。(error code:10【ah】 there are out of range devices)”错误信息,即提示屏上的某些地址在plc侧没有定义,经检查plc程序数据块,添加相应变量,然后重新下载至plc,错误消失,通讯恢复正常。

网友A:
没有开辟相应的DB块。

如果用200的PLC时出现类似报警信息,需要检查地址范围是否超出。4位地址误写为5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