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会不会是A相的电流线互感器的进线,被接到电度表的B相.(被别人做手脚}

网友A:
如果表以及互感器没有坏,那么就是接错线了,认真检查线路是否有 断路吧

网友B:
你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
你先确认你的电流互感器与电度表,接线是否正确,对照电度表的说明书检测一下。如接线确认没问题,在检测电流互感器,接线处有无断电及接触不良的情况。在确认没问题的情况下,就应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互感器的电阻从而判断出电流互感器的好坏,如果电流互感器两端电阻很小;大约0到5欧姆,者电流互感器OK没问题,如电流互感器接线端两端电阻很大,则电流互感器故障,注意在测量电流互感器好坏时;必须关断电源,以避免造成触电事故。、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个固定变比的变流器,输入的是电流,输出的也是电流,
据我个人分析,在确认有用电负载的情况下,如果电度表不转,问题只有两个方面    1;电度表接线有误   2;电流互感器有断点存在,电流互感器哪出线路断开。 最后一个方面是电流互感器故障(电流互感器故障机率很小)

网友B:
慢慢来;不用着急,都是小问题,对了你检查一下你的电度表电路这一块有没保险丝,检查保险丝是否烧坏。

网友C:
有可能你的负荷太小,电度表的量程选得太大的缘故,这样也好可以少交点电费!

网友D:
我发过一篇电表的接线的文章,你对照着查一下线吧。电流互感器坏的可能性很小,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hlli&id=108374

楼主:
多谢大 家!电度表用3年多,不只怎么一下坏4块表。会不会是A相的电流线互感器的进线,被接到电度表的B相,这样A相电压线圈对B相电流线圈不是同一相。

网友E:
互感器接到电度表的两根线调换一下 ..应该是接线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仔细观察下,应该会出来的

网友G:
应该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