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0-01-26):
触摸屏和plc是通过什么线和信号连接的,plc上有接口吗?

网友A:
建议楼主到你们车间现场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232/485通讯联接

楼主:
哦  那么它的电源需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C:
楼主还是去看看实物吧

网友D:
这个要看具体的PLC和触摸屏型号,不同的,连接线杜不一样
电源,多数都是单独供电的
有的小点的触摸屏可以通过连接电缆,从PLC直接供电过来,不另外供电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这块  我现在是自学  所以有很多东西需要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前辈赐教

网友E:
最好到网上下一下说明书来看。做一个这样的例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呵呵;不同的品牌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是啊,建议多到实际现场看看或者下载说明书。

楼主:
三菱的呢

网友H:
一般电源都是 单独供电的,不过有些比较小的屏,屏与PLC之间的距离比如3米之内,用原装电缆就可以了 ”屏和PLC是同以个厂家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