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伺服电机的三根动力线如果接错,在静止状态下可能没有报警。但是一旦手动或自动运转一下电机,电机就会或者猛地蹿动一下,或者开始抖动,如速度加的过高时会跳动,系统出现轮廓误差等报警。
   在电机测试时,不要放在桌子上,一般放在地面比较保险,开机时速度不要调的太高,低速的话,电机一般只是抖动。这样就知电机线接错了,换相试试。
  在有的驱动有电位器调节的,参数不对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只有调节电位器参数来修正参数。
  电机处于静止时,以安全的方式扳动一下电机轴,正常的情况下,手会感受到电机的静止力矩;而如果电机相序接反,不用费很大的劲就可以扳动电机轴,然后马上系统报警,且电机失去力矩。

网友A:
遇到过,接错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B:
线接反了,好的伺服会报警,而有些伺服还会飞车。

网友C:
实际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D:
接错了,会有不正常的动作,有时不动,有时突然就动了,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