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CP1E型号的PLC   输出端有一路输出灯亮,但是量了一下电压只有80多伏,跟他同在一组COM下的输出,输出电压正常是220VAC,继电器输出,搞不懂为什么那一路只有80多伏(交流)?拆下线量,那路输出还是80多伏,输出的位置记得好像是04,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来用过这个型号的PLC,也没出现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拆掉所有输出端接线(包括COM),通电,输程序,使该点信号持续动作,测量该点与COM之间电阻。使另外一点也持续动作,测量电阻。比较结果。
旧的PLC,输出端坏掉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B:
上次也遇到过,输出灯亮了,“接线没问题“但是输出回路就是不通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从我的维修经验来看,应该是PLC输出继电器触点接触问题。

网友E:
继电器触点不行了;
把电源去掉,输出时量一下导通电阻,好的话只有几欧姆;

网友F:
触点烧毛了,接出去的若是感性电磁线圈负载,动作若频繁一些,90%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