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入门,向各位大师请教PLC问题,有图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师,下图是我所做的,可灯就是不亮,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看你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把PLC的开关打开了么?

网友B:
到我这里看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0607

网友C:
输出回路电压最好不要太高,这个PLC说明书上有参考

网友D:
输入程序了吗。程序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程序了吗。程序是什么
监控一下。

网友F:
线接错了,COM接+24V,X0和电源的0V进开关。

楼主:
呵呵,在一位热心的江苏大侠电话沟通中,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网上的热心友太多了,真的太感谢了,其实这个接法是这样的,X0接24V负级,COM接24负,YO接电灯,COM接正

网友G:
估计的线搞错了吧,看看你的PLC是COM端是接正还是接负极,这个比较重要啊

网友H:
输入是需要DC24V电源的;这个不是三菱的FX;
COM上接0V,+24V接到X0上X0亮;
或COM上接+24V,0V接到X0上也可以;

网友I:
COM接+24V,X0和电源的0V进开关。    电源正负是如何判断的呢

网友J:
大家都回答的比较详细,我就不用献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