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0-01-26):
是不是在与plc硬件输入端连接时所有的常闭开关及常闭触点都要用常开开关及常开触点来代替?我对这输入信号的常开常闭有点模糊,不是常闭就用常闭,常开就用常开吗?

网友A:
看个人习惯了啊  一般都常开接常开的,常闭接常闭的啊
方便直观

网友B:
不是特别的信号,用常开常闭都可以,只是一个信号的问题,在PLC内部又有无数个对应触点的通断信号可以用
有些特别的要注意,比如急停,正常是要求接入常闭点,防止这个急停损坏时能够检测到

网友C:
软件就用常开的 好了,需要常闭的,外围接常闭的就行了

网友D:
PLC外部,可以接常开或常闭触点。
   把外接开关触点,与输入对应起来后,可以把外接触点、和程序内的输入继电器,按功能,分开理解。

网友E:
不能笼统地讲常开接常开,常闭接常闭,在梯形图中并不是外部接常开的内部都是常开,根据控制需要,只是梯形图中是常开的外部闭合后他就闭合,但闭合的就变成常开的了。

楼主:
我觉得各位说的不是太准确吧  我查过资料了  如果一个常闭按钮或常闭触点连接plc输入端时  1、要么把常闭按钮、触点转换成常开的开关2、要么在plc编程时把对应的常闭信号转换成常开信号。
因为plc内部相当于一个继电器,如果输入端接一个常闭的开关,那么它就形成回路了,也就相当于继电器线圈得电,对应的常闭输入信号断开,plc就无法工作。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F:
应该视不同的控制要求而使用不同的触点接入PLC。

楼主:
常闭的触点  和对应的编程信号  必须是相反的吧

网友G:
如无特殊要求(紧急停车之类),基本上与个人习惯有关。但要注意对应“0”和“1”的问题。

楼主:
因为plc内部相当于一个继电器,如果输入端接一个常闭的开关,那么它就形成回路了,也就相当于继电器线圈得电,对应的常闭输入信号断开,plc就无法工作。

网友H:
基本上与个人习惯有关。但要注意外部接线与内部程序的结合及取反。

网友I:
软件和硬件是对应的,根据硬件的接线来决定软件的编程!

楼主:
但是在常闭触点上  软件和硬件是要取反的

网友J:
一般的输入都是常开,急停的用常闭。

网友K(2010-07-17):
讨论,有助于提高.

网友L(2015-02-10):
一般关系安全类的需要选择常闭型开关  而PLC编程择根据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