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摸似量

楼主(2010-01-26):
我是新手刚学摸似量希望能得到你们帮忙,谢谢~~

网友A:
TO FROM
图不清楚,主要是TO   FROM指令

网友B:
你要找到8、9号缓冲区的定义,这手册上有说明的,是对应允许调整各个通道的偏置和增益,为1时是允许调整

楼主:
直接点击放大就可以看清楚啦~~麻烦你帮我分析下!!

楼主:
请问上面哪个用红笔圈着H1100是怎样理解,不知道哪位好新人帮我详细分析一下,在下感激万分~~~谢谢~~~

网友C:
T0不就是写入指令吗,H1100表示;通道为J型,使用1.2号通道。

楼主:
上面图中[TOP K1 K8 H1100 K1]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图中[TOP K1 K8 H1100 K1]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下
[TOP K1 K8 H1100 K1]
表示脉冲型写入;2号模块的;通道为J型,使用1.2号通道。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