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10-01-26):
请问大家PLC与触摸屏怎么相结合,从哪方面啊,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两个连接起来,通讯成功就能用,而且通讯手册里都会有说明,很好设置
然后触摸屏软件中作画面,要控制PLC,每个元件都可以对应PLC的地址

网友B:
主要是通讯

网友C: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啊?

网友D:
呵呵;通讯不用你考虑;只要对应的屏支持你用的PLC,电缆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E:
通常   选好PLC   再找到能与之建立通讯的触摸屏

用一根合适的电缆连接   硬件连接结束

在触摸屏的设置选项中,将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      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