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前几天维修一老式武汉70年左右的龙门刨床.6米. 启动时候出现一.二.三级切换时出现打停顿现象......
点动前进 或者点动后退时.手离开操作按钮突然加速(不知是否线路问题) 机器检查过无问题.
另外扩大机无法提高发电量......
有熟悉武汉70年这个型号的师傅帮指点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们单位之前也是龙门刨床坏了,但是出现的是飞车现象,最后查到了是电机励磁部分接地了,你可以查查电机部分,如果电气控制部分没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也刚刚入手,也许说的不对。

网友B:
具体型号能说清吗?根据现象应有接地故障,我们也有6米刨床武汉产。现已改造机组,用直流控制器。重点在行程开关部位,金属屑造成。

网友C:
你要检查一下你的电机运行是不是平稳没有抖动

网友D:
你的刨床型号是B220还是B2016A?个人认为是直流控制回路中有问题。

网友E:
你看一下控制回路,

网友F:
这种老机器好难修理了,元件老化的话很不好找故障点。
现在一般都改PLC+ 直流调速器或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G(2010-03-19):
2楼的“重点在行程开关部位”,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