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我司有有台机器用的是OMRON PLC 想在线修改一下,不知道如何入手,请各位师傅指教,说说如何操作,以前没搞过,软件是CX-P5.0的,谢谢!

网友A:
首先在线、传送、从PLC、编程、在线编辑、开始、修改后再发送变更就行了。

网友B:
不赞成在线修改,除非确认对设备及人没伤害才可以

网友C:
PLC是哪个型号?

网友D:
在线修改 难度大

网友A:
如果用存储卡的话,必须将将存储卡取下或将CPU模块上的特定开关打在要求的位置。

网友E:
我也不习惯在线修改,感觉心里没底.呵呵

网友F(2010-07-17):
最好不要在线修改

网友G(2010-09-20):
还是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