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控制求助

楼主(2010-01-26):
想问下大家用输出4-20MA的压力变送器 不用PLC可以直接送给变频器控制水泵吗  不是变频器也有PID控制吗 有经验的朋友给讲解下

网友A:
可以使用,具体要进行变频器的PID参数设定。

网友B:
非常好用  在变频器内设置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直接设置九可以的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呀

网友E:
变频器 本身就带有那功能呀

网友F:
不用plc的巨多

网友G:
也可以使用远传压力表相对比较简单用压力变送器需把电流值转换成电压值或百分比而远传压力表比较直观但不精确容易损坏

网友H:
可以这么用的,我是没用过。不知道效果什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么用的,我是没用过。不知道效果什么样。
这在恒压供水里面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网友I:
个人觉得,会用到恒压供水的场合,大都用水量比较大,而且流量变化也很大。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最少人用水时,一台泵变频运行在30Hz就可以了,高峰时,二三台泵同时工频运行,再加一台变频运行。
如果考虑了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如果只是一台泵一个变频器,当然可以,但我觉得很少会一台泵一个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