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OP问题

楼主(2010-01-26):
1、FROM HO K807 D2900 K1
2、T0P HO K1151 K1 K1
3、FROM HO K907 D2905 K1
4、TOP HO K1150 K2 K1
麻烦帮我说明一下以上4个程序的意思。谢谢

网友A:
FROM 是三菱PLC对模块的读指令
TO 是三菱PLC对模块的写指令
TOP 表示写指令为脉冲执行型

1、FROM HO K807 D2900 K1
表示 读 1个值,从第 1(H0) 个扩展模块的 地址号807(K807)的值到D2900;

2、T0P HO K1151 K1 K1
表示 写1个值,把1写入到第1个扩展模块1151地址中去。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基本正确
看你这地址,应该是大型模块式的PLC,H0表示该模块的起始地址的高位,该模块的地址是从00开始的
第二个数是模块的缓冲区,这个你要查模块的手册,才能知道具体的含义

网友C:
明白了一点

网友D:
按对应特殊模块的手册来讲比较容易懂;

网友E:
还是参考一下三菱的编程手册好些,上面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