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孔板流量计怎么安装才可以检测蒸汽的流量

网友A:
孔板按相关的规程安装就可以较准确的测量流量了,对于蒸汽流量而言,孔板按水平安装较妥,不知楼主是不是连安装在现场的孔板都没有见过?那建议看看仪表书,这样的书在本网站就有不少,搜一搜就可找到了。

网友B:
孔板流量计都是水平安装的,垂直安装受压力的影响很大,流量测不准

网友C:
用孔板流量计还是比较省的,一般都用涡街流量计了。

网友D:
液体流量
来大连欣美特合作共赢
http://www.xinmeter.com

网友E(2010-03-04):
测量蒸汽的温度,除了 孔板外,还应该有测量蒸汽温度的传感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用的,反正我们是这么测量蒸汽流量的。

网友F:
主要是水平,而且还要保证安装的直管段符合要求

网友G:
孔板安装要保证方向,蒸汽取压最好水平向上45度,前后直管段保证10D、5D,要有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H:
哈哈   借助楼上的在详细说一下……
第一,保证直管段的距离一定要够,防止蒸汽流量不稳,导致显示流量和实际流量不符。
第二,跟孔板配合安装的针型阀、盘管、差压变送器一定要向上倾斜,防止蒸汽受冷变成液体流到受压孔。
第三,温、压补偿,因为温度的高低,压力的大小,体积都会变化,防止显示流量跟实际流量不一样。
第四,方向正确。

网友I:
请教各位大侠,孔板测氧气流量,没有温压补偿和有温压补偿(压力变化在0.2MPa,温度变化在25度左右),测得的流量最大能相差百分之几?差压表量程25KPa,流量量程0--10000Nm3/H。计算公式好象挺麻烦,还须查几个表,能告知一下大致相差多少否?

网友J:
这也算是问题吗?如果你没接触过那就找个专业人员来安装。而且引压方式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K(2010-04-27):
保证前后直管段要求,做好导压管路,蒸汽测量都要安装冷凝器的所以务必保证两个冷凝器水柱高度一致  否则1mm输注差生的差压10pa   会操能测量误差

网友L:
10楼正解
一定要做温压补偿
流量这个东西,个人觉得看它的变化趋势比较有意义,用孔板也好,涡街也好,要测绝对的准确数字,实在是为难仪表了,呵呵

网友M(2010-06-29):
只要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