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铣车制动电磁铁经常烧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是X62W吗?
电磁铁是直流的还是交流?
提供详细的情况供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压和铁心的吸合情况。

网友C:
对头,磁铁吸合处要么有杂物造成有间隙,要么回位弹簧太硬,造成磁铁负载太重

网友D:
还有控制电磁铁的接触器触点有无问题。

网友E:
感觉还有一原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烧坏主要是磁铁吸不严,也就是铁芯卡中间有铁屑等,使用频繁,缺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