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因为PLC坏了 调不出来程序。原来的线都是接好的。现在要重新编过程序。怎么才能找出原来的输出接线?如果接错了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步进电机都是麦氏的(深圳) 但网上找不到。哪位有的话帮帮忙。。谢了。

网友A:
要看是几线制??
有6个的还有12根

网友B:
看你是用什么的PLC喽?
三菱的FX系列好像只Y0与Y1可以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其实楼主的问题很简单
你都重新编程了那你按新编的程序接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步进电机不是直接与PLC连接的
中间有一个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用什么的PLC喽?
三菱的FX系列好像只Y0与Y1可以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其实楼主的问题很简单
你都重新编程了那你按新编的程序接线不就行了吗?

本人对步进电机是个菜鸟。FX系列的只有Y0和Y1输出脉冲。而这台设备有二个步进电机。一个有正反转。一个只正转。
另请高手指点下。如果用人机界面用哪种好学点?容易上手一点。前几年有学过一点皮毛。但这几年没做了。都忘了。。还得从头学。。唉。。现在想做过好点电工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是直接与PLC连接的
中间有一个驱动器的

驱动器也是麦氏的。网上什么资料都找不到。。还有个富士触摸屏控制的。也是编程软件找不到。。现在是想换个人机界面,PLC还是用原来FX1S。。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不能换了。太贵。老板不给钱的。。

网友C:
电工难干啊。

网友D:
步进电机要接什么线啊? 原来与驱动器接好的线又不用你动,你只要找出原来的Y0  Y1分别是接到哪台电机驱动器上的,然后原来有正反转的那台肯定还接有一个PLC的输出点的。最后你就根据这三个点编相应的程序就是了,最后直接更换新PLC接上输入输出线装入你编的程序调试一下就OK了,哪里需要接什么线啊?

网友E:
麦氏是广州的,我用过。和一般电机一样。
但是不会编程,那就难度大了。
http://www.maiztech.com/

网友F:
这个根据硬件写程序比较困难啊,你能保证你的硬件线路没有做过改动吗。还是小心点啊,难道你的PLC没有做过备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是直接与PLC连接的
 中间有一个驱动器的

驱动器也是麦氏的。网上什么资料都找不到。。还有个富士触摸屏控制的。也是编程软件找不到。。现在是想换个人机界面,PLC还是用原来FX1S。。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不能换了。太贵。老板不给钱的。。
楼主一个人机界面难道比一个步电机加一个驱动器还便宜吗?
人机界面都可以换一个,那个步电机加一个驱动器才多少钱啊?
新程序调试时还是小心点好,特别是大型设备一旦你程序哪里没写对那麻烦就大了,小型设备只要你确认就算程序写错也不会出什么危险那就慢慢调啊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找到了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关于PLC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是这样的:这台设备有二台步进电机。一台有正反转。一台只有正转达。FX系列的Y0 Y1 肪冲输出。Y2 Y3输出控制方向。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一块。请高手指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G:
对工艺要熟,想不到的地方都可能出问题------想全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