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公司搞改善,自己设计用气缸代替手工操作一种冲孔模,车间气压是稳定的0.6个大气压,搞出来冲压力有点小,不能保证百分百都冲断,加大气缸直径,行程,加弹簧效果都不理想,有没有压力调节装置可以在0.6MPa的基础上大幅度调高压力?

网友A:
冲孔要的是爆发力,气缸冲孔一般来说是不理想的。直接用气缸如果还小的话,这只能采用机械加力方式,也就是利用杆杠的原理,但这样结构会很大。
否则只能改用油压,或者是机械冲床了。
另外,可以改变模具也可以。不知道你的刀具是不是按标准刀具制作,刀口不可以是平的,要有相当的斜角,就象剪刀一样下去。

楼主:
嗯,刀具本来就是斜的,用油压和机械冲床成本太高了,估计通不过,因为模具型号多,安装尺寸不统一,我再从结构上想想办法

网友B:
可以交流啊
我们公司也用很多气缸做冲压力的
但我们冲的不是很厚的板。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注意不错

网友D:
提高供气站压力方便,试一试,当然板厚不能没有限制。

网友E:
可以用增压阀

网友F: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G:
我公司就有一台气缸冲孔的机器,不过故障太多了,气功经常卡住,所以建议楼主还是用液压的,气缸的功率小,故障维护成本太大了,不过液压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G:
最好还是不要用气缸了

网友H:
楼主你好!现在有一种叫 气液增压缸的外观和普通气缸差不多的(多了一个小油罐)可以完全满足你的需求的,据说50mm的缸径用4公斤的气压就可以搞到1吨的冲力了,我也是刚从网上看到这个玩意,感觉很新鲜,很想试试。这个是我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3983

这个就是气液增压缸你看看。http://www.twjiurong.com/200905191016557472319.shtml

楼主(2010-02-26):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先认真考察下,可能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交流,我QQ962462968

网友I: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就有一台气缸冲孔的机器,不过故障太多了,气功经常卡住,所以建议楼主还是用液压的,气缸的功率小,故障维护成本太大了,不过液压的也不便宜啊
认同

网友K(2010-07-27):
用增压气缸就可以解决

网友L:
想办法加大出气孔径,增加下冲速度。加配重块提高冲头动能

网友M:
建议用气液增压缸,综合了气缸和液压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