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我们工厂想做变频节电改造,不知道我们的电动机这样的工况节电作用大吗?请各位指教
附:现场测量数据表:

      有功功率KW 功率因数Cos∮ 视在功率KVA  无功功率KVAR  电压V     电流A
A相   5.43          0.84              6.35   3.38                176.7   36.6
B相   5.07          0.84              5.91   3.10         169.0   33.8
C相   4.97          0.85              5.68    2.77         166.4   34.0

楼主:
此电动机作用是带动造纸生产线滚轴的,负载固定

网友A:
老式的造纸生产线大多为滑差电机。
现在已经都改为变频器和异步电机,靠同步控制器来做同步调节。节能效果要靠实际的工作情况来定。节能/成品/合格率  他们之间成一定比率。
效果能有,情况要看你工作频率的大小。

网友B:
这个数据是哪里的?电机引线的?还是电网侧的?使用了变频器以后的?还是直接工频驱动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C:
看上去好像是测得的数据,不过功率因数有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