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请问各位,液压泵站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启动的?先是星三角转换,再是串电阻,还是先串电阻在星三角转换?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多大电机?

网友A:
星三角即可

网友B:
星角/自藕降压/软起     任选!

网友C:
星角转换就可以

网友D:
感觉还是软起好

网友E:
经济适用的话还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F:
星三角启动经济

楼主:
还是选择经济的啊!要节约成本,呵呵!感谢各位了!

网友G:
变压器容量多大
2000KVA的话直接启动多省事

楼主:
没有用变压器的。

网友H:
星角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I:
星三角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就有45KW的

网友J(2010-02-27):
用变频器方便

网友K:
星三角 应该可以做到